华硕不过内存

楼主(2008-07-25):
我的是华硕主板845的,老是过不了内存,坏了内存的旁边的场管与其芯片还是过不了内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华硕真的不行~~~~~~~~~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正在纳闷中呢,还是请版主请教一下吧

网友:
先检查电压,频率,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华硕的板子发现不是太好修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SDA,SCL信号
IO
………………

不过内存是一个常见的故障
LZ自己先在论坛里搜索一下,有很多关于不过内存的帖子的!!!!!

网友:
楼主查一下32.768晶振有没有问题,我也碰这种情况,换个晶振就OK了

网友:
听着,华硕的板子内存不过,90%是内存边上的4500坏了。用4200 4600等可以代换。当然没有4500就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看看内存的两个电压正常否?

网友:
9楼兄弟,
4500指的是场管吗,

网友:
8脚Nch管。。。。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2.5V的内存供电吧
没有的话 就找4500 M或2030 两种型号是一样的
没有代换的话 就用导电直接连接也行。

网友(2008-08-25):
换了4500了,但还是不行,显示C0--A8,就显示0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0是个八角的双MOS。

A8  刷刷BIOS   刷刷内存槽子  测测AD线看看是排阻或北桥

网友:
第一:测内存的两个供电。
第二:测片选和行选。
第三:换8脚场效应管。
第四:BIOS。
第五:换IO。
基本上就这几大事项。还望具体修。。。

网友:
9楼老兄,说更换实晶振引起内存不过我也遇到过,呵呵,就试着更换晶振.
还有电压没有讲清楚.AD线可以先量一下.

网友:
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再换换内存试试。有可能内存不兼容。

网友:
第一:测内存的两个供电。
第二:测片选和行选。
第三:换8脚场效应管。
第四:BIOS。
第五:换IO。
基本上就这几大事项。还望具体修。。。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240内存的片选和行选在哪个位置,英文名称是什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