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屏幕闪

楼主(2008-07-25):
X31屏幕闪,是这样,如果不动鼠标就是不刷新屏幕,什么都不动,它就是象把亮度调到最低一样,如果你一动鼠标,或是刷新一下,它就会亮一下,然后又回到亮度比较低的状态,就这样一动就亮,不动就暗,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是高压板还是灯管,请大侠门指点一下.

网友:
看情况很想供电不良  先检查高压包供电  不过也不一定是上面的问题   最好看主板有没进水腐蚀  H8附近是很容易进水的 ,还有就是电源接口不好也会这样时电源时电池的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板与灯管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机无电池,是使用的电源,也没有进过水,是主板供电问题吗,我现在还没有查出来呀,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