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的通病集合

楼主(2008-07-25):
注明:以下均属转载

品牌型号:智仁815EPT(红色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USB供电有问题,插USB设备很容易烧,机率50%,这个网吧的一百台机器,现在约五六十台我换过USB口,而且此板BIOS电路极易漏电,一般为用半年以上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一测均是BIOS电池没电,换上以后,故障越发频繁,一两个月后还是没电,只有检修BIOS电路,把相关的二极管换掉才行.

MS-6566

品牌型号:(V星)MS-6566 845系列主板,

此板cpu座极易空焊,几率占70%,现象为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不过,显示CO或FF,把风扇摘掉,开机用手压CPU,走码!多数为CPU座空焊,少数为北桥虚焊!

昂达845系列主板

品牌型号:昂达845PE,蓝色大板

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左右,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你的电源多好,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然后Q1极易击穿,此时记住,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我修过30多块了,只要Q1短了,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那么此时北桥必穿,有个别朋友讲过Q1击穿不一定烧北桥,我要讲的是,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桥需要三组供电,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为Q1输出,Q1短路,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华硕\华擎主板不开机

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

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

此时要注意,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是相互调过来,与常规方法相反,新手可以仔细看一下!此时换反电容的正负极,会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修一辈子也修不出来啊,呵呵.

佰钰815EPT主板

品牌型号:佰钰815EPT主板  绿色细长板

此板有一款致命通病,使用一年多以后均开机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

你仔细看一下32.768K,它直接连南桥,没有谐振电容,所以它极易损坏,不良造成不开机现象.

更换晶振后解决,修过了大约十块左右,故障一样,判断为通病.

遇到此板不开机,多准备晶振吧,呵呵.

品牌:七彩虹845系列主板

大家可能知道,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

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顶星694X主板

此板集成声卡用的是廉价的声卡接口,很容易损坏,用音频接头插次数多以后就会出现音箱沙沙响,此款通病无太好的解决办法,换接口费时费力,在此提醒一句,收旧件不要收这款板子,会赔的,呵呵

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
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
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科脑P4266A主板,可以上CRD的,这款主板着实垃圾

因为我就是卖科脑主板的,这款主板的通病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IDE 1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是出厂的通病,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刷BIOS也解决不了,估计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因为是保三年,我也没有修过,只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买这种板子,很麻烦.

技嘉845板型的 有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爪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爪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爪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爪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爪的5V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
2007-12-4 09:36 liu3463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品牌型号:SUPERMICR X6DVL-EG

1。CPU2电压的MOS击穿,不能上电。

2。CPU2电压的推动IC6605击穿,开机CPU电压偏低,报警。

牌型号:顶新845E(黄色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双12V电源旁边有两个2200VF/16V电镕,如果漏液,请及时更换,否则的话3055短路,北桥很容易OVER,机率80%,几个网吧的同样主板,一般为用一年以上出问题。

硕泰克478的板子都是不上显卡不触发的!
AGP槽A倒数第二脚要接地才可以触发!
硕泰克的通病是6.3V 1000Uf电容爆浆,
478板CPU座子空焊

杰微J&W主板845L 好坏内存供电管.15NO3 造成主板无复位。
还有南北桥总线供电管也好坏。造成开机南桥发烫,无代码故障
此两管都是软击穿是这板子通病。除此之外,此板是很稳定的

华擎P4I65GV865的板子,常烧AGP的供电管3055,换后OK,一网吧好几块板换了

冠誉V845PE老是挡41叫个不停,无奈找不到BIOS,搞了很久后来想起是网吧机,就让网吧老板再拿来一台相同的机搞了一个BIOS,很快就搞定了,这种板相同问题我修了30片以上

精英的板不管是什么 型号,其CPU座极易空焊,还有BIOS 资料也及易损坏,万恶的是其资料不好找
2007-12-4 09:43 liu3463
我在修INTE原装主板的时候,象这样的主板一般情况只要能加电,点不亮的。一般情况都是BIOS出错了,把BIOS刷一下就好,如果要是不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晶振起振。在我修到的主板中,一般都是IO坏了,把IO换了就可以了,在有些情况中,有可能加电以后还是不亮,代码跑E9象这样的情况再刷一下BIOS就可以亮了,一般修到INTEL原装主板可以加电代码跑E9一般就是BIOS坏了,

技嘉主板的ITE8712这个IO坏了,普通的更换不了,这个IO是加密的,必需技嘉IO才可以代换,否则的话,其它IO怎么换也没用用的,大家留意

顶星P4T800,黄色大板,通病是主板跑数00或FF。其I/O芯片为ITE8705大都是此芯片坏,更换后OK

顶星TM-815EB主板电容爆,换了后还是不亮,用CPU假负载测CUP供电:内、外核电压、主电压都为零,参考电压1V高达3V,换了RT9238就OK

GIGA的8I845GV  集成显卡可以上D 集成网卡,小板,。

开机南桥就很热,一般不北桥旁边一个MOS管软性击穿,拆下来测是好的,装上去就是不行,换一个后就OK,但是无论换什么样子的MOS管都会很热,

顶星810T TM-810T主板

紫色的板型.故障现象为开机自动上电.RST灯常亮.关机关不了主板不工作..换IO问题解决 IO为W83627HF-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