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打开电源,灯一亮就灭

楼主(2008-07-25):
明基15寸液晶显示器,打开电源绿灯亮一下就灭。好像是保护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问题 除非有人修过同样的故障能告诉你,如果没有修过的 再高的高手,我想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
多提供你测的数值 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不是5V12V输出的电容有问题就是高压板有问题,现在的高压板便宜直接换掉就行了

网友:
电源电路高压板电路是否虚焊,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大多是虚焊

网友:
呵呵,BENQ通病就是高压条易坏和电源板等易虚焊
先用万用板点下排除屏和灯管的问题
电源板检测12V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基本是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多数是高压部分不正常保护了,查一查高压输出的两个电容吧!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基本都是高压板问题,你可以断开高压板,看电源灯正常不

网友:
我修过一台同样现象的明基15寸液晶,具体型号忘了,电源和高压是一整块的,全部补焊一便就OK,不过也不排除有元件损坏!!

网友:
我的显示器就这毛病,不过插拔了一下线插头,又奇怪的好了

网友:
高压班子出了问题

网友:
明基17寸液晶的通病

你这个是15寸,基本电路应该差别不大.有的开机屏能闪亮一下,有的不亮,但电源指示灯一直亮,我修过十几台,80%是C5707过热损坏,20%是连C5707和二个P沟供电管一齐坏,在坏元件处可以看到"过热痕",不妨查查这几个管子.还有一个保险丝.它的电源和高压板在一块PCB上.

网友:
同意13楼的,你要查了后在发帖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的毛病,开机时灯管会闪一下,电源灯亮着,驱动板有十二V电源输出,也有五V的控制电压输出。

网友:
查下驱动板及高压板的电解及电感,查下是否虚焊造成的

网友:
基本保证了升压板的正常工作及画面的正常显示,即萧洒哥说的三个条件:1、12V供电线       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各位记住,这三根线的任何一根没接入必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
        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台的液晶显示器是都带亮度控制的,要想使得背灯管能够随着亮度的控制而变,必须引入亮度制线,其由主板的CPU或苡片(主IC,脚最多的那个)输出,一般由0~5V或5~0V间变化。
        故此,要使一台液晶的完全能正常控制显示,除主板要正常外,升压板要具备以上4个条件。
        当然,这只是输入的条件,给合背灯管的要求,我们不然理解升压板的组成电路:一个脉宽产生IC(包含振荡/控制/反馈等外围电路)、供电控制电路、自激振荡产生器、反馈取样电路等组成。
       脉宽产生IC主要是负责产生矩形脉冲信号,并随着的亮度的调制而改变,用以调节12V至自激振荡器的供电大小,以产生随供电不同而不同的高压,供灯管发光。其外围由振荡电路等。
       供电控制电路,一般机子均由几个三极管组成,随着主板的控制电压的有无,而开通或切断脉宽IC的供电存在与否,达到控制整块升压板的目的。
        自激振荡产生器主要产生灯管所需要的高压,当给其加入电压后,即可自激振荡,并产生逆变高压(即逆变器),其加入的电压是12V经脉宽IC调制的(一般调制后输入在9~12V间)
        反馈取样电路主要是收集自激输出及灯管次级(低压线)的电压与电流的大小,并反馈至脉宽IC,用以稳定或切断其脉宽输出(我们日常见到的亮一下灭掉,即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脉宽无输出,如:反馈偏高,IC输出偏高,灯管线脱等均会导致该问题)
        综上所述,简略的说,升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
        另外:说明一点,目前,液晶屏一般由2灯管、4灯管的组成,部份大屏幕(如20寸)液晶为了提升亮度,用6灯管甚至8灯管的都有,每灯管两根线,一根高压(粗的)线,一根低压(细的)线。

网友:
上面是我从网上搜来的

网友:
是电源板上的电容坏了,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