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没找到的故障,DELL 600M D600电池不充电,换二极管,IO后还不行

楼主(2008-07-25):
  今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两台DELL 600M,故障现象基本一样,一个说是电池失效,结果换了一块电池一试,还是不行,怀疑电源中间串入19V造成二级管烧毁,换D108后,测试,还是不充电,只有换47N254。一般情况下换完二级管I/O,都可以好的,看网上好多人说换完D108和47N254后还是不充电,这回还真被我给碰上了,正好趁机会好好研究一下。

  首先怀疑到1645,有点懒得查了,直接换个片子,一试还不充电。测9脚BATT,无电压,正常时此脚应该有跟电池差不多的电压,顺着此脚找故障,9脚连到场管Q26(正面电池接口旁)的5678脚上,此场管内部是两P沟道的,栅极必须有比源极低的电压才可导通,MAX1645 9脚就是通过此场管和Q214检测是否插入电池。在插入电池后,Q214内部二级管正向导通,此时只有Q26栅极低电平,MAX1645 9脚 才能获得电池电压,然后开始充电,Q26一般是大功率场管,坏的可能性不大,顺着栅极,找到Q24 Q23(此管栅级有电压,正常)但Q24栅极没有电压,正好通入47N254。

  找到原因了,那就换片子吧,换完后测了测电压还是没有。

  找了一块好板子,测D108 1(+3VALW)脚正向阻值,1300以上,但此板只有500-600之间,怀疑+3VALW这路负载上肯定有短路的,看着电路图一个一个找,找到密码芯片,拆开供电脚,测阻值还是一样,又找到BIOS,也拆掉,阻值仍然没变。又找到三个6脚小片子,将其供电脚都焊开。还是一样。继续找,找到U135,5脚门电路。将供电脚撬起,一测阻值,1333,正常了,在测U135供电脚540。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故障点了,找块坏板上的7SH04,换上后,测试,电池端电压马上开始上升。修复完成。另一台坏的没有这个多,只是坏了D108和47N254。
奋斗了好几个小时才搞定,希望版主能给加点分,怎么说也是原创啊,呵 ,支持原创。有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从Q24直接跳到+3VALW,中间好象并没有作任何解释。。

网友:
在补充一点,U135是检测电源功率的,充电不正常时BIOS里面认不上电源,只要换完U135后,在BIOS里便可检测到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事实说话,任何理论都必须用实践验证才可行。不信你可以把U135拿掉换个坏的试试,看BIOS里是否可以检测到电源功率,是否还可以充电。你我都不是搞设计的,你清楚整机的流程吗?都不是靠自己的经验写出来的吗?

楼主一开始不检查IO是否给1645这个信号了 我不是高手,,我只能用最蠢的办法---替换法。如果你检测问题思路非常清楚,保证肯定就是那片子,那你是高手,我水平很一般,电路上的故障,任何东西损坏都有可能,你难道不是凭经验说是I/O坏吗?因为这片子在DELL里面确实坏的不少。如果是第一次维修你也这么肯定吗?
既然你知道那么多为何不多写出一些经验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以前也修过D600的不充电问题。。要是早看到楼主的贴就好了。。收藏了。

网友(2008-12-09):
我们这里总是有这样的人,每天装聋做哑,

会点东西就在一边装蛋 谁问也不说   当别人说一些自已搞出来的经验,他就在一边 挑来挑去,  强烈鄙视这种人

网友(2009-03-02):
赞同楼上的

网友:
请教一下,请问D108 这个二极管在那个位置,或者在那个IC附近 ?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很久以前看了这篇贴子,哪里看的望了,依样画葫芦修好了一台不充电的D600(原来别人换了IO和双二极管还不行,报废的板)我自已用。没事偷着乐下。还是很谢谢LZ的

网友:
好,楼主的经验很有价值.同时也正如楼主所说,我们不是搞设计的不可能很清楚整机的工作流程,有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有争执有讨论更好,至少可以让一些思路护展,也可让问题更加清晰.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ACAV_IN ,这个是检测电源的信号吧,这个信号送进IO,IO就认为电源已经OK,所以在BIOS里就看到电源。不过不充电换IO之前,测1645的控制信号是必要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步,而且也不麻烦。
引用 网友B:

楼主并没有说明ACAV_IN的状态,这个状态被1645的1、3、11、12、25、26组合控制,所以U135损坏必然导致ACAV_IN失去,BIOS也就没有检测到电源。所以更换IO之前必需确认1645周围电路及状态正常。

网友(2009-04-14):
U135引起+3VALW阻值偏低的情况好多啊~
以后遇到+3VALW阻值不正常的先杀U135再说

网友(2009-05-14):
呵呵。。DELL的本本这类故障我还没见过,
呵呵。。LZ的经验非常重要啊。
谢谢

网友:
q214也没导通吧。。。控制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