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吱吱"声

楼主(2008-07-25):
一台AOC15寸CRT,行管CE结击穿,换行管后上电,一次电源变压器发出"吱吱"的声音,行管很快发烫.断开二次电源后没有声音,行激励的波形正常,请问是不是高压包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高压包把。。。。。

网友:
先换下高压包试试

网友:
电路有短路造成过流的现象.检查一下二次电源开关管是否是好的.行管C极电压是多少?如果C极电压低,短接行管B极和地,看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为交流短路,检查偏转线圈和高压包等,还是不正常为直流短路.检查阻尼二极管.逆程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