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开机指示灯一直闪,不亮屏

楼主(2008-07-25):
开始拿过来是过压烧坏了,电源部分基本全烧了,换了保险,压敏,桥堆,大电容,PWM芯片,限流检测电阻,芯片供电端二级管,开关管后开机正常,可是烤机一小时后突然黑了,蓝色电源指示等一直闪烁,郁闷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 :'( :'( :'( :'(

网友:
晕,换了这么多元件,你要收多少的费用?

现在还是坏的说.......

网友:
电源指示等一直闪烁,有可能是短路了,也有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你换的有些东西参数不一样引起的,现在再量一下电压看看怎么样,看看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后级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呵呵,这些器件加起来都不到20快,明天在测一下吧。。。

网友:
方正的没弄过。不过把高压部分断开,灯还闪吗?
个人感觉现在首先确定AD板是否良好比较有意义。

网友:
断开高压空载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
不会的 ,放心的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