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07-25):
海尔电脑,原装航嘉静音电源。机子拿来时说经常重起,开始做了个系统,顾客拿回后说起动不起来,还是来回重起。又拿回来,到我这就正常的很。想是电的问题,打开他的电源,有四个10V2000的电容漏液。换电容后在拿回家后还不行,不过在他家不在用电高峰期时还能用正常用一段时间。换个好电源就正常了。但这个电源是什么问题,一直没有查出来。那位高手给俺讲讲

网友:
如果电源已经性能低下了,哪能在用电高峰期使用正常的?

估计这个用户的家的市电线路的市电电压就偏低的吧,再加这个电源已经性能低下了,所以就情况特别的糟糕

如果换了好的电源,还是这样子,最好加个稳压器或是带稳压功能的UPS

网友:
接上UPS也是一样,我试过,我把我机子上的电源换上就可以,他的电源在我机子上也可以,就是不知道这电源性能低下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