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盘板无供电检修!懂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8-07-25):
一块80G的硬盘SATA接品的.板的型号为:2060-701335-005 REVA
原来的是上电后驱动芯片烧了.脚位也烧坏了好几个.所以就换一个板.
拿到了相应型号的板后.上到硬盘上.不转盘.一摸驱动芯片.好烫.于是怀疑驱动芯片坏.就更换.还是不转.经一量那四个输出供电全无电压.
拿一块40G的好盘.拆下板子.单板子.上电.一量.四个脚的电压都为6V左右.放到80G的盘上.可以转动硬盘.
哪位朋友知道那四脚无供电的.要查哪里呢?
我还是怀疑驱动芯片.

网友A:
硬盘换电路板要求很严格的

几个集成芯片型号要对得上,也就是同型号。然后板子上还有贴纸,这个型号也要符合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电路板要求很严格的

几个集成芯片型号要对得上,也就是同型号。然后板子上还有贴纸,这个型号也要符合才行的

大哥啊.我上面都说了.我买了一块一样的型号板.BIOS也换过来了.我不是胡乱换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我呢...怪事.

网友:
就是你的电机驱动的事,附近还有一个二极管,二个保险电阻在坏没有,电机驱动附近还有二个小6脚的东西也容易挂掉,包括Q8元件是个MOS管,我记得也容易坏,不过你说芯片热,芯片又挂也是有可能地!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IC的问题

我现在怀疑是你换的时候烧得太久给烧坏的,就像WD的长形BIOS一样,经不起烧的,我同事连换两个都给烧坏。

网友:
我也不会换那个驱动IC吖,,吹下来了,老对不好那些脚,总觉得有很多没焊上,或者有两边对,另两边不对的情况,,搞到我老有那个换IC的恐惧症

网友:
新手可以用铬铁先定位一个脚,然后用镊子重新修正订位直接吹上,我个人换这个的时候位置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是正对的,只要两边对正,另外两边在吹的时候轻轻修正OK,主要是手稳还有板子本身固定好了,不要发生位移

网友:
你卖了一块样的板,不妨把BIOS换到新买的板上去!

网友:
又看了一遍,你要查电机,一般是电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