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

楼主(2008-07-25):
升技is7-v2主板,前一天还是用得好好的,今天就不能启动。显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r A media
Driver A error  system halt”

查找资料说是可能由于超频引发的BIOS损坏,需要在网站下载,尔后用软盘安装。
仔细考虑后,先清空CMOS,没用。
再仔细检查主板上有无明显的故障点,没有。
最后把主板上的板卡仔细的重新插了一遍。
在重插内存后,系统恢复正常。

本次经历不算真正的维修,但可以给大家作为一种新的思路借鉴。

网友:
检修是大常的看家本领.要多检测一下.不过今天你这样的情况.我会先刷一下BIOS.不行.再查别的地方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扯不上刷BIOS 你进BIOS设置下就行.

网友:
晕死,看来楼主连最基本的维护、维修的经验都没有

"BIOS ROM checksum error":BIOS芯片检测错误
“Detecting floppy driver A media”:检测媒体软驱A
Driver A error  system halt”:A驱动器错误,系统中止。

通常这种错误提示是由CMOS电路引起的,或者说是主板上的CR2032电池没电了,需要更换一电力充足的CR2032电池即可。

如果更换全新的CR2032电池还是有同样的错误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最简单的请检查CMOS清零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