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而过的845问题。。

楼主(2008-07-25):
杂牌845.。

是上门取的板。经客户介绍是(通过USB延长线)插MP3时,屏幕突然黑掉了。

然后再开不起来了。现在是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没反应。再重新插电。再转一下再停。反复。。。

我首先想到的是SB挂了。用表一测。

SB旁边电容嗷嗷叫。5VSB短路。PCIA14短路。

插电,不加电。南桥渐渐会热到烫手。(不是瞬间就很烫)

也没有多考虑。就把主板拆走了。其他配件都丢给客户保存了。

拿回来又简单测了一下。发现SB旁边电容两端的值在12左右,5VSB不短路了。A14也不短路了。

因为很忙也没顾及那么多,直接拿给上家了。

过后我在考虑。难道不是主板坏了?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那根USB延长线的问题?

现在主板不在我手上。大家帮忙参加个意见。

网友:
南桥短路,偶尔会碰到很奇怪的事情,自己就好了,一直不解

网友:
那你测了吗?可以点亮了吗?你说的没头没尾.你拿回来了.没短路了.是不是.那你没跟大家说可不可以点亮啊

网友:
楼主这问题我也遇过一次,奇怪,一直没理解。

就是有一MSI红色大板,换完南桥后南、北桥同时对地短路。因为当时夜已深,打算第二天再换南桥。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换前再测时,又不短路了。开机一路跑到7F。没几天就卖了,至今半年了,也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
好多年前试过一次,朋友把U盘插到电脑,主机突然断电,之后再也开不了机,主板也不上电,仔细查看USB接口,发理有一根针歪把粘在另一根针上面,用摄子拔正后,开机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电源坏了。

电源5VSB只有3V,唉。主板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