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 笔记本非常见花屏(希望有所指点和讨论)

楼主(2008-07-25):
刚接一台ACER 240笔记本,进系统显示及颜色全都正常,但在打开网页(网页是小图一类的看不清)和放电影时都是花的,而且在桌面上只会看到图标有一小点不正常.(机子是进过液,除了内存盖上有一点点迹象其它地方完全找不到进液的迹象)软件故障和BIOS已排除,接我来我想做桥试下.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这种问题一点经验都没有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2420上面打错了,抱歉!

网友:
既然排除了软件问题那就该检查显卡了 先接外接看看 以判断问题所在   显卡还是不要着急做 检查周围电路 进过水的  腐蚀都会有的 只是有些隐蔽不容易发现罢了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的,915北桥,集成了显卡

网友:
说的有道理 啊,我就是不想直接做桥所以来发巾了, 我检查了好多遍没有发现任何腐蚀这才理是觉得怪。板子看起来还是新板一样,没动过也没修过。

网友:
说的有道理 啊,我就是不想直接做桥所以来发贴了, 我检查了好多遍没有发现任何腐蚀这才理是觉得怪。板子看起来还是新板一样,没动过也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