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提取主板BIOS文件的一种软件,

楼主(2008-07-25):
求提取主板BIOS文件的一种软件,我知道用编程器可以将BIOS备份出来,但是有的是焊在板上的,十分麻烦,有没有一种软件,在WINDOWS里把BIOS文件提取出来备份?

请高手回答,谢谢 !

网友:
WINFLAHS 这个就行能刷能保存 好像有两个版本 一个 AwardBIOS 一个AMI  一般下的都是 AwardBIOS 的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支持在Windows环境下进行BIOS的程序读写操作的,具体看厂家的支持。

目前华硕、V星和技嘉可行

网友:
大厂的一般都能下载得到就不用保存吧.,主要是一些杂牌的或OEM的BIOS才要保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