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E无待机电流

楼主(2008-07-25):
拆机检查发现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19V没导通,把保护隔离的MOS管的控制脚的电压强行拉低,19V导通了,待机电流也有了0.04,可是按开关键灯亮一下就灭了,电流也没变化,还是0.04,3V 5V也没有出来,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线路又不好跑

网友:
控制芯片坏了 强拉供电没用的  跑跑线路找控制芯片才行

网友:
没思路了,查不什么问题了,顶一下

网友:
你要看侍机电压是从IC产生的,还是通过一些对管产生出来的.如果是通过IC产生出来的.就要查这个IC的供电什么的.看看有没有问题.,侍机电压的ALWAYS信号发出来了没有啊.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去跑线路.说也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