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915主板 被雷击 网卡 IO都换了 走00

楼主(2008-07-25):
这块主板开始被雷击了 电源也坏了   在别的地方换了一个水货电源  开机把IO给烧了  通电就开机了  后来拆了网卡芯片  换了IO  能开机 就是CPU不工作  代码00    复位灯常亮   CPU供电 复位电压都正常   我正在学修主板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打错了  945的

网友:
复位电常亮会有电压吗.以这种情况八成是南桥坏了.不跑CPU是最难搞的,我也有好几块都是不跑CPU的,到现在还不知怎么修,郁闷啊

网友:
复位灯常亮   CPU供电 复位电压都正常  .这样的情况有时换CPU旁边的电容就有可能好了.

网友:
建议打一下PCI的对地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如正常参照论坛里的跑00的专题来修吧

网友:
i/o你是同型号代换的吗?如果是,你刷下bios试试
你内存供电正常吗?刚修的一块主板,发现内存不正常也跑00

网友A:
请教一下  这个 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  怎么打?  指导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

不好意思啊 不能给你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这个 二级体值看看南桥是否正常  怎么打?  指导一下

应当是打3.3SB对地阻值吧``
要不就打PCI至SB~AD线的值~
跑00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rchiver/tid-1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