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鉛BGA 温度问题

楼主(2008-07-26):
小弟在加焊一个sony 花屏笔记本的 GPU (Nvidia 的), 使用 ACHI IR-3
见到南桥为 NH82801FBM, 估计主板使用无铅的。把上加热到200 度。用聂子触碰gpu,并不能动。试机下发现花屏没有排除。
再加焊一下,上加热到220 度,用聂子碰gpu,仍不能动。试机下发现机器加自动开机,但不跑数。
再加焊一下,上加热到240度,见gpu 好像焦黑,不敢碰GPU 马上停止加热。试机下发现仍是自动开机,也不跑数。观察下发现gpu 外边见到有两个点连锡。
请问各位先进gpu己经死了吗?

请问各位无铅的芯片耐热能力是否比较高?一般能耐多高的温度?

一直不明白,既然钖球未能溶化, 估计温度不会弄坏芯片。这想法是对吗?

网友A:
每一种BGA设备的最佳问题是不一样的 要自己来慢慢掌握的 熟悉做的BGA的都知道的,无铅的板子锡珠熔点是比有铅的要高很多的。  估计还是你的设备不行 要么就是这方面的技术掌握还欠火候。建议碰到无铅的板子发到比较有资历维修点维修比较合适,或者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反正现在大部分机器的主板价格都还算合适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机啊,一般230度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CHI IR-3 的

网友:
无铅的比正常的温度要高一些

网友:
上部的话不高于245度,下部180度 。我一般是这样的。预热的时间长一些,让板热透。

网友:
无铅要预热时间要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种BGA设备的最佳问题是不一样的 要自己来慢慢掌握的 熟悉做的BGA的都知道的,无铅的板子锡珠熔点是比有铅的要高很多的。  估计还是你的设备不行 要么就是这方面的技术掌握还欠火候。建议碰到无铅的板子发到 ...

没做之前,你如何知道板子是无铅的?不见得有无铅的标记。楼主到也是做完后到现在也是“估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到南桥是 NH82801DBM,  所以认为是无铅的

网友:
无铅的板子和有铅的板子在焊锡的色泽上有区别的

网友:
我用热风的, 一般做无铅的下面温度180-200, 上面看情况, 从250-270.  其实热风的测风口温度, 落实到板上可能要低一些。 刚买这台BGA机时也是老做不好, 芯片总是拿不下来, 怕温度过高。 楼主你的上加热如果是量板上温度的话240是不够的, 芯片边上量到的温度比芯片中心的温度要高, 所以除了芯片外围的锡化了, 里面的锡根本没化。 不要怕烧坏芯片, 你想如果锡没化芯片怎么可能烧坏? 温度根本没到。

另外下加热也必须到200左右, 如果是无铅的。

网友:
这种显卡我不知道用风枪做好 多少了。无铅的锡预热的时间一定要长,充分预热后才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说色泽上的区别?如何识别???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上的回答都不是很准确,我不知道立哥为什么不向我反映 ,有窍门的,希望购机的客户遇上同样的问题与我联系。此处不便公开回答
电话:010-82853468  82851031
  QQ:  448764790
MSN:tomwm200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