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开机不能上电

楼主(2008-07-26):
我的电脑是TCL锐丽5115E,故障如下:
1 首先是经常性的蓝屏,我以为有病毒,重装系统
2几天后,蓝屏更频繁了,又重装系统,无论用什么方法,安装到XP的滚动条  滚动过后,就蓝屏,
3再过几天,开机后,屏幕无信号输入,偶尔显示器会有显示器,
4,现在,一直是黑屏,无信号输入.但是,CPU上的风扇会转,CPU与内存边的那个灯会亮,硬盘听得到吱吱叫的转动声,硬盘转动时的蓝色和红色指示灯信号都有,
5我换了一块板子,后,电脑正常.
6请教高手,我这主板可能是坏在哪里?

网友:
主板与其它硬件有冲突也会造成蓝屏,是否检查过内存显示声卡网卡的兼容性

网友:
这是02年买的TCL,今年7月才出现这种情况,哪来的兼容问题?

网友:
多数为北桥问题

按照你的描述多数为北桥问题了。

网友:
像这种板维修一般要多少钱?虽然新淘了一个板,还是想修好原来的主板,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