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edge1600SC DELL主板CPU不供电

楼主(2008-07-26):
poweredge1600SC DELL主板CPU不供电

求助各位,此板无CPU电压,量电源IC HIP6301的1,2,3,4,5脚为全高电平,故CPU不供电.因芯片是XEON 2.4G的没有替代,是不是CPU坏了呢,或者电路还有未查到的,请大师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有哪位大试指点一二啊,先谢了.实在没头绪了,555

网友:
现在CPU供电多少伏??先换CPU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U座,空焊否??

网友:
这个是2U的,就算是一个座子有问题,也不至于2个座子都有问题吧

网友:
再次检查结果如下,必须把U放在CPU1座子上,VID0,1,2,3,4上的状态是0,1,1,1,0符合CPU供电要求,应该输出1.500V电压,但是就是不输出,真是晕了,CPU换过3个了,一样的结果!所有的上排管,下管全部检查完好!驱动块也全换过了,HIP6301从一个好的板子上拆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高手指点!是不是什么方面的保护问题啊?!......

网友:
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基地,高手如云的地方,不会修不好这片主板.望爱心人士一伸援手,本人实在没折了

网友:
那款机器我以前也修过~~ 那个板子都是不透针的~~ 一般都是座空焊

网友:
空焊引起不加电?现在VID0,1,2,3,4的状态是正常的啊!是不是哪个保护引起的呢,希望哪位大师再指点一二,就是要检查空焊,本人没有604的测试座子啊.有什么好建议啊?!

网友:
楼主能否提取主板的BIOS发给我呢?zhongweichu@126.com,现BIOS坏了,正急需,呵呵,先谢了

网友:
晕了,我现在点都点不亮,怎么知道好坏,怎么提取啊?哪位大侠再帮帮小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