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泰信8205里面的一个开关型号

楼主(2008-07-26):
淘来的二手货,到手就发现手柄不对劲,拆开发现电机绕有一圈黑胶布,原来应该绑有一个筷子头大小的东西,现在是空的,有二跟线焊有元件脚,但元件不见了。
我认为是一个开关,短接后可以使用,但竖立降温的功能没有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初步估计是单向水银开关,但要什么型号呢?多大电流和耐压才能满足呢?
朋友过几天去深圳,看看有没有卖。

以下是厂家的描述:
完美的待机节点功能,只要竖立热风枪,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关闭加热,不论风设定几档,将有微风送出,冷却发热体和风头,延长机器使用寿命,拿起风枪又自动进入上次设定状态。

七楼是单向水银开关的介绍: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57368#pid479855

网友:
应该是一个特殊开关,玻璃的里面有个金属球,两边有接线用的引脚,竖起来时两个引脚断开,工作时接通

网友:
应该属于最简单的位置传感器一类的东西。

网友:
买给我的人说是干簧管,几块钱一个,和二楼的说法有点象,但我查干簧管的资料,没发现这种类型的。

网友:
水银开关 :lol :lol :lol

网友:
查查湿簧管的型号,估计是含水银的湿簧管。

网友:
开关技术:水银开关的结构与特点
来源:   时间: 2008-4-18 6:36:49
  水银开关是在玻璃管或金属管内装大规定数量的水银,再引出电极密封而成的。图1给出了水银开关的几种结构形式。图1(a)所示为玻璃壳封装的水银开关,也是使用最多的一种形式,这种水银开关倾斜一个工作角度"时,两个电极通过水银便可进行开关的通、断动作。玻璃管封装式水银开关的优点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它的工作状态,缺点是容易破碎。为使玻璃管封装式水银开关不易破碎,人们设计了如图1(b)所示的具有塑料保护外壳的结构。图1(c)为金属外壳水银开关,金属外壳本身就是一个电极。水银开关的种类很多,其分类见图2。
  图1 一些水银开关的结构形式

  图2 水银开关的分类图

  水银开关是恨据封装在玻璃外壳或金属外壳内的水银移动来实现开关通断的,因而水银开关与机械开关相比,有许多特点。
  ①可以在恶劣环境条件下使用。由于水银开关是密封的,内部的水银和外界是隔绝的,因此它可以使用在有油、蒸汽、灰尘及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②通断所需的外力小。水银是惟一能在常温下保持液态的金属,它的表面张力和比重都较大,只要稍加外力使水银开关产生倾斜,水银便可移动,使开关实现通断。
  ③水银的导电性较好,水银开关电极间的接触电阻一般小于100mΩ。
  ④水银开关允许通过的电流取决于电极的材料,钨丝电极最大允许电流为10A,而一般合金丝最大允许电流一般为1A。
  ⑤由于水银开关的通断由水银重力确定,所以它可以长期可靠地工作。
  ⑥电极的接点是液态接触,无任何噪声。
  ⑦由于水银可以流动,只要加速度达到设定值以上,水银开关就可以通或断,因而可以作为振动的敏感元件使用。
  ⑧体积小,形式多样,且为全密封式器件。
  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