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到的问题,大家帮看下

楼主(2008-07-26):
我昨天去帮一个客人维护系统,说是话筒没有声音,耳机正常。他的机器是前几天新买的,系统是装机时安的,他说当时话筒还正常使用。回来也没换过系统。我检查过所有驱动都没问题,话筒本身也没问题。前后的孔都试过了,话筒就是没声音,其他一切正常。我想也不可能是接口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见过2次了,但没办发解决。不懂各位有什么高见?
没有声音

网友:
不要用系统自带的录音机试,可以登上QQ,找个人语音试试,这个方法在很多机器上试过,

网友:
肯定是设置上的问题,在系统右下角除了小喇叭外应该还有一个设置音频的,你可以在里面找一下

网友:
用替换法,找个正常的话筒插进去,确定是话筒还是插口的问题。如果是插口则看是否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打开“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 在“语声”里有个测试硬件,测试一下,如果正常,有可能就好了。
最近碰到一例,杰微945的板子,前置音频接口线没有接错,设置也对,麦克风不能出声。硬件都是好的
这样解决的
[
]

网友:
我也碰到两次这样的问题,都是恢复系统解决的。以后用LS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由于现在的板载声卡,功能比较强大,有几点一声道的,在设置声道的时候如果主板只有出音口、进音口、麦口,而又打开了声卡的所有声道就有可能把麦的口也用做了出音口,造成麦不能使用,一般用户都是用2.1的音箱所以把,声道设成2.1声道的,应该就可以了,具体的需要自己调试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下看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大多都是智能主板了,除了确保硬件和驱动没问题以外对于声卡,很多都有相应的软件来调控,不同的主板有相应的设置,楼主最好找主板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
如果上新主板的话,应该是HD和AC97之间的问题.现在好多机箱音频线都是两种接线的方法在上面的,你看一下试试.

网友:
是梅捷主板吧.

网友:
如果是ASUS的主板
在bios里面找到HD Audiocontroller 这一项 关闭掉
这一项是用来设置高保真音频控制器的

网友:
估计也就是音频设计的软件问题吧,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弄点积分真难

网友:
我试下看。过两天给你们答复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了系统 看看驱动都正常 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可以换个对驱动支持比较好的系统试试

网友:
你在重新做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