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38

楼主(2008-07-26):
各位老师 我的诊断卡显示38 是INTEL的915板子 请问一下知道是哪里的故障吗

网友:
此时主板应该能点亮,不亮的换换个显卡试试,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看板子上有没断线的,

网友:
有些主板出38就已经可以点亮了。LZ可以按2L说的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