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我的主板怎么了???

楼主(2008-07-26):
    我的主板型号是:NF81S Micro AM2 SE  昨天晚上还正常,可今天就开不了机了~~!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也不转~~主板不通电~~内存上的灯也不亮(硬件没有问题),我试着换个电源~~~先拔掉电源到主板的电源线,~CPU风扇转了,插上电源到主板上的电源线束,风扇也不转了,主板也不通电,我电脑怎么了!!!各位哥哥姐姐帮我看看!!!(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是雷阵雨,可我的电视机和显示器还有其他电器都没有问题,我想不可能电脑被雷击了吧)

网友:
用手摸一下南桥和那个1117看热不热..

网友:
不明不白

我试着换个电源~~~~CPU风扇转了,可主板不通电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的主板不通电的概念是怎样的?后面说的那个排线是指的是?

网友:
拿到电脑维修店去修吧,这个你解决不了的。不要乱搞一通。

网友: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网友:
估计有雷击的可能,拆掉网卡看。

网友:
是有点不很理解 尤其是“我试着换个电源~~~先拔掉电源到主板的电源线,~CPU风扇转了,插上电源到主板上的电源线束,风扇也不转了”是拔点电源线风扇转了吗?怎么可能?还有你换了电源试了吗?

网友:
谢谢~~~~~~~~~~

十万个V什么 -5 骗分帖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一个维修级的人员.你最好送修吧.不要越搞越坏.
雷打的是有可能....起码的测试点.和万用表.你不懂的.所以没办法帮你.像楼上的朋友.就算跟你说1117.你可能也要找半天吧.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说什么,(先拔掉电源到主板的电源线,~CPU风扇转了)拔掉电源线,CPU风扇还会转,这个风扇太牛了吧,不用电源也会转 我建议楼主去新手区泡几天再来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