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CPU无核心电压(已解决)

楼主(2008-07-26):
网吧送修的一批华硕K8N(754架构),都是一模一样的故障,能正常触发。CPU无电压(CPU供电电感那里为0),诊断卡无显示复位灯常亮。请问一下修过这种板的师傅一般是什么问题?供电的MOS管都量过没问题,怀疑是ADP3166损坏,但是没有这个电源 芯片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也是 没核心电压  可以可以正常使用,我也怀疑是 3166坏了 ,也没两件换.而且 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就自动死机.有时候主板还不工作,诊断看代码 FF.南北桥还特别热..

网友:
我想楼主应该去查下其它的电压正不正常先,因为AMD板子的上电时序和INTEL有点不同,比如说先看看内存电压正不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5205-1-1.html还是去看看这个贴吧

网友:
LSD的观点很正确

LSD的观点很正确,记得《小孩特笨》传过一个AMD的上电时序。好像是最先要有内存的2.5V吧,你去看看吧

网友:
内存2.5V 桥芯片的1.5V 1.25V都要先有

网友:
此板最愿意坏的Q25 1.6V Q21 1.2_HT

网友:
楼上说的内存槽下面的是Q21和Q25吧?Q26是一个很小的三极管啊。

网友:
我把ADP3166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把Q21 Q25拆下量是正常的。另外:内存的供电也是2.5V为正常。救命啊,十几块板子呢都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和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5205-1-1.html的介绍,感觉应该跟这个图差不多,没太看的懂。请所有楼的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你能把你测过的数据都说一下么?不然真的很难帮到你

网友:
上假负载的数据:VTT1.2V,核心电压0.5V,VDDA2.5V,PG2.5V,时钟3.3V.上CPU后核心电压为0V,内存供电有两个3.3V(一般应该是2.5V吧)。

网友:
其他电压的电压值和对地阻值都没有问题么?电源芯片的EN脚电压正确么?我也不清楚你的3.3是在内存哪个脚位测的,所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内存量的是DDR长槽在上短槽在下,短槽最下面的A1和B1.

网友:
哥哥,如果这样说我看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块板一共有3个324 除了U50的8P是空脚以外其他你都测一下.然后帖出来测得的电压好么?麻烦你在在测一下电源芯片的EN脚电压好么?

网友:
en电压是不是11脚的电压?是0V!上内存假负载量得辅助电压1.25V,系统总线电压3.3V,主供电2.5V.

网友:
对头,11脚是VCORE_EN.直接连接NF3上.现在你应该确定桥是否工作了.

网友:
量了下桥边上的电阻,只有3.3V,没有1.25V。继续量下,估计没戏了,哭。十几块主板,都一个故障现象。太倒霉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1.25是什么.不过判断桥好坏你可以直接测量电源口上的3V和3VSB  1.6V 1.5V USB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桥是否挂掉了.

网友:
第七脚是内存供电脚呀

网友:
很感谢“小孩特笨”热心助人,使我知道了不少754、940板子的知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