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08-07-26):
一块华擎845pe主板不过内存,内存2.5V供电变成了1.5V,看到内存旁边有一个243C的一个8脚IC,明显烧坏了,但是不知道这个IC是做什么用的,也没有同型号的,只有430H,不知道能不能带换。
在它附近还有一个C5706的场效应管也烧了。
请个位老师朋友给解释一下这两个IC的作用,和带换原件。

网友:
你说的243C的型号没有错吧,如果没有错,应该是个三级管,主要看电路是如何联接的啦,
下面的那场效应管随便找个场效应管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5706好像不是场管

网友:
5706三极管,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