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温控能做BGA不

楼主(2008-07-26):
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大家帮看看

网友:
这是个温控表把,你要做当然可以,不过任何一种输出也只有1A,还要单独接功率输出。

网友:
我觉得要选输出控制是SSR驱动的就好了,不要选普通继电器输出的,那个响声很烦的。最好的当然带升温曲线程控的,但价格高了。

网友:
谢谢了,这东西太难找了,不好弄。还是没钱给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