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一般有多少电路呀 都是什么做用...新手

楼主(2008-07-26):
CRT 一般有多少电路呀 都是什么做用...新手
就知道简单的几个`````
简单

网友:
怎么没人呀

网友:
5到6路~~~~~~~~~~~~~~~~~~~~~~~~~~~~~~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要那种细的... 电源..行..场 这些还是知道的..
我说别的...什么反亏呀..什么ABL呀...好多吧...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
自己买点书看看呀。
先了解一下大概。再结合一下实际操作。
这个不难的。要学精的话。呵呵。还要下苦工夫的。

网友:
呵呵。。我就觉得挺难学的。学习了两个月。。还在努力中

网友:
主要三大电路:第一种是电源电路
第二种是CPU电路
第三种是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