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焊芯片的时候拖锡最后都那么难拖

楼主(2008-07-26):
芯片间隙大的时候很好将焊锡拖的很干净,但是像网卡其他间隙很小的芯片都是开始很好拖,就是在最后不好弄,能不能用风枪弄。

网友:
可以焊的好的

当然能焊的好的 ,要细心耐心,焊油要多点,烙铁一定要整理干净,拖的时候不要太用力,要有一种浮在上面的感觉,不要光焊上面,在脚和主板间也要焊接

网友:
尾部拖不了就用吸锡器,拖焊的温度要控制得很好,烙铁头要求比较高。

网友:
多练习,和烙铁的好坏也有很大关系

多练习,和烙铁的好坏也有很大关系,助焊材料也要适当。当然了。温度掌控就更要把握住,不要等助焊材料蒸发完了。你拖肯定会拖不干净了啊#··

网友:
多练习。
最好用液体助焊剂,那样效果好

网友:
我以经光荣了不少板子了,效果不大。老板现在一看见我拿板子都害怕。

网友:
告诉你一个绝招,就是到了最后那点锡,你就往回焊接啊,把锡弄到中间点再吸了云。

网友:
调好温度,二是头子要干净,焊前加点助焊剂

网友:
加点松香会好点动作快点,不要老是拖来拖去,来回一下就把锡拖干净!

网友:
来我店中看我焊二下子,你也会成为高手的。我用的黄花的

网友:
拖焊,芯片的引脚一定要对齐.如果不齐一定要矫正后,再开焊.

网友:
开始都这样,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助焊剂要足够,化完了就加

网友:
助焊剂和烙铁温度都要掌握好 ..这个要多练
把握好焊锡的流动性..拖焊并不难

网友:
自己焊了二年,还是有时候拖不出来,很正常的,多练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你多放点松香就解决了的

网友:
如果是焊接IO芯片.你可以先铜线把PCB上的余锡吸干净.再加上一层焊邦.不要太多.对准脚先焊四角的脚定位.再依次焊接相应的脚.这样间接一般不会产生什么多余的焊锡的.

网友:
拖焊前最好加点松香水。比不加要爽。拖时不要太快,看到铬铁吸焊感觉很不错。最后几脚那点锡是比校难处理。好多朋友开始拖焊时都有这种体会。慢慢练习领悟。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万一处理不好。最好就吸掉也很快。

网友:
各位大哥,我也是最后那点不好弄,正练习中

网友:
最后的那点的焊锡多的话就用吸锡铜网吸掉就好了阿,又快捷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