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好死机

楼主(2008-07-26):
一块845gl主板 故障为经常死机,换了一个大个的avc风扇 死机比原来好了很多,换一块主板就正常,故障前为清理了一下主板灰尘,现在我测cpu核心电压为1.71V 查9241的参数为00100是1.75V 请问cpu核心电压低了发热量会大吗

问题已解决 提高cpu核心供电电压 到1.81V 用AVC的散热器 装入机箱后机箱上再加一个风扇 再也没有死机 但是我也不能解释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你上早期的CD2.4这些就是发大户了,风扇不强不行。

网友:
查9241的参数为00100是1.75V 是个什么意思呀

至于死机的问题你看看CPU座旁边的电解电容有无鼓包的。死机多为CPU供电不稳或者散热不好造成。

网友:
CPU和散热片之间的导热硅胶是不是干了.重新抹一点看看,我自己遇到过很多这种事,
我现在发贴的笔记本原来也是这样,机子是二手的,,一运行大的程序 就会发烫和自动关机,后来自己拆开把CPU和散热片之间加了点散热膏就好了.现在一直都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 电解电容已经换了 硅脂也换了

网友:
1.71V也不算很低啊

网友:
天气热了!
散热不好!

接触不好!

内存 显卡!

网友:
试换内存供电管及电容 但确保内存是好的 显卡散热很好

网友:
摸一下CPU,北桥是不是很烫,如果很烫用电扇吹着用看看是不是死机

确保内存工作正常

声卡驱动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vid线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