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代码7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26):
我得主板今天开机进不了系统,故障灯显示“75”,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没接软区,BIOS里却开启了软驱造成开机检测不到软驱而停了下来,可以在BIOS里关掉软驱或按F1继续

网友:
LZ在BIOS里面有没有找到硬盘呢,而且停在75的那个介面是哪里呢

网友:
停在主板LOGO的界面,我用得是磐正主板,软驱我早就没用,线也拆了,主板上也禁用了,

网友:
重点还是查还是查下外设,比如说像键盘口和那些接口

网友:
只要能亮机就不要看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