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08-07-26):
一块技嘉8I2004P主板,以前能用1-2小时,用着用着自动断电,现在只能用几分钟,有时候十几秒钟就断电了,上假负载也是一样,换过场管,取掉了HIP66及两对场管,留一对场管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没有短路,手上没有驱动IC,HIP6566的,没法换还试,断电后,可以再次开启,多开几次就变成没有复位了,也不断电了,这时CPU无电压输出,请高手指点指点,本人是菜鸟,刚学的,还请高手莫笑

网友:
如果手上有波波就看看驱动波形和占空比是否正常!
另外考虑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
另外监察一下U座

网友:
我换了全部CPU供电电路的芯片,和场管和电容,换了I/O,加焊了南桥,北桥,CPU座子,问题还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