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B 档C1 (已经解决)

楼主(2008-07-26):
杂牌845GLB
这板子烧了个APM 3055 内存供电MOS管,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管子,我就从废板拆了个内存供电管, 现在180PIN  有电压2.5V 多,但是 184PIN 没电压,现在是挡C1 就不跑了,所以想刷BIOS试试,不知道是不是BIOS有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忙,下午我抽时间去仔细查了下,追线时,发现,那184的线在内存槽下面烧断了,补线回去,就好了!!
以后修板要认真查看了,不过躲内存槽下面真不容易找!

网友:
你先刷下BIOS,不行你在查下I/O.

网友:
1.25V辅助电压正常吗?内存spd电路正常吗?

网友:
184是SPD电压!此电压在板上一般都是直接拉3.3过来的,检查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2008-09-03):
群主,能不能传份这个主板的BIO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