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的键盘能不能维修啊?

楼主(2008-07-26):
我这里有个DELL700M,上次用户拿来键盘坏了,故障是有几个键不能用,我直接到淘宝买了一个换给他。
结果他拿去用了一段时间后,键盘又出问题了,这次是“7”键像是短路了,自动不停的输入“7”。
我把键盘上的键冒和X卡都去了下来,结果发现这种键盘的上下2层薄膜是整张粘在一起的,分不开。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种笔记本键盘的薄膜可以撕开再还原么??或者哪位前辈有什么好的维修办法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防水键盘,修不了的,继续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是可以修的

可以撕开么??

网友:
两层塑料纸粘得非常紧,撕开了银漆也大面积剥落掉了,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