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内存槽损坏

楼主(2008-07-26):
前天因我的T22点不亮送到上海虬江路去修,到第一家问了一下,开价150元.说保证修好.我就让他修了,那位师傅打开内存盖用橡皮擦了擦内存条和内存槽,擦的过程中由于他用力太大,擦掉了一个内存连接片,他就用铬铁焊了一下.然后把内存条再装上后开机还是不行.这时他再看看我的T22屏还是暗的,于是就当着我的面用手掌当当拍屏幕说你的电脑问题比较大,我不修了.当时我心里虽然有火,但是还是努力克制了.后来我又找了一家,结果第二家师傅测了一下说内存槽坏了,现在只能用一根内存.另外屏线有问题.好在这家师傅和徒弟都非常细心.他开价150后我就答应修了.修好后由于内存太小,开机运行都比较慢.我原以为再重新买一根256的内存装上就可以了.但是目前市面上根本买不到DDR PC100 256内存.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非常感谢!

网友:
换根槽就行了。。。。。。。

网友(2009-11-07):
不会吧,这个问题都没修根治,悲哀

网友:
如果问题搁到现在的话,就换板吧,反正现在这个板便宜!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根治,有点郁闷,一般内存槽也插不坏的,最简单的就是换根槽子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根治有点郁闷呢啊,建议直接换根槽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