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一17寸显示器

楼主(2008-07-26):
故障如下:按下开关 指示灯在跳 高压时有时无 滴答滴答地叫 叫的时候灯是亮黄的 有时候要等30来秒 有时候要等几秒才可以亮起来 显示器可以显示 这到底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监测一下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行场震荡供电小电感(电阻形式)直接换一个导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