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26):
一台联想lxb-hf769A的显示器,一开始电源部分坏了,修好电源后发现次级电压都有点跳变,不升压。测尾板也有高压,不过高压也有点跳变,屏幕不显示,断开高压包引脚后后,各电压正常了,不过80V电压有点低,只有60V(此60V是从高压包引脚出来的),怀疑高压包有点问题,更换一个以后故障还是如此,真是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断开行管.在行管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这时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振荡及推动电路是否正常.断开升压电路.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这时图像是否正常.各基本测试点是否正常.

网友:
这台显示器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次级各电压都正常,一接上信号线能听到高压起来的声音,但就是电压有跳变,包括各次级电压,G1和G2,换过高压包,行场芯片和CPU是一体的。

网友:
刚才把升压管拆了,电压不跳变了,但升压管测量是好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刷个ROM试试先,看会好不???

网友:
ROM也刷过了,刚才把显示器装上了,准备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