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话筒音调高有很大杂音

楼主(2008-07-26):
有一台宏基,只要话筒音调高就发会出很刺耳的响声,怎么回事儿呀,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试试呀,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功放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属于正常情况吧...我记得原先在学校用的大麦克风调高了,喇叭里面也会发出这种声音的哦...虽然不一样,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已经解决 了,换过好几个话筒不行,音量属性里也已调过,但也是一样的,只要一用麦克风就乱叫,开一点点高它也响的很,刚想换个声卡芯片,晕,系统坏了,进不去了,没法子,只好用一个其它硬盘重装了一下,开机,咦!不乱叫了耶,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
那就是说是操作系统引起的喇叭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