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VXAG不触发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26):
精英L4VXAG不触发故障现象:
有时触碰32晶振,能触发,换电容和晶振后还是不能触发,但是短路CMOS跳线,后,能开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不触发

网友:
加焊SB应该可以解决 可能SB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CMOS跳线短路后,开机关机就一直正常!,一断开电源就又开不了!在线求问题答案!!

网友: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好了!又可以开机了!估计真的是S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