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请教各位我有块主板跑到b0不动了。系边度问题?
主板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存不过也是会跑BO的 还有楼上说的显卡
建议查下内存 显卡的供电正不正常 不行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换过内存了,这块板系独显的。我不上显卡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会是桥吧? 都是与北桥有关系。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1&highlight=b0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0&highlight=b0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7&highlight=b0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5&highlight=b0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6&highlight=b0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6&highlight=b0
还有N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