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 X飓风V3TH64 DOS下正常,进系统黑屏(已解决)

楼主(2008-07-26):
如题:联冠 X飓风V3TH64 DOS下正常,进系统黑屏,
显示芯片 是XGI Volari V3 ,供电滤波电容以全换,电压也正常,进系统黑屏,用力呀GPU无反应
请朋友们给点思路

另求份此卡BIOS,有此BIOS的朋友共享下 ,先谢过

已解决:用风枪对着GPU部位吹,趁热打铁立马上机可以进系统了有图象显示了,过不了一分钟就黑了,明天找人做BGA
    顺便问下,哪位大侠有XGI 核心的显寸测试工具,比如V3,V5,V8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其次就是主控芯片虚焊

网友:
除了虚焊外,也可能是BIOS旁边的330电阻坏了,

网友(2009-02-12):
你好   我有块9550  是大花,但是我不知道A卡的测试软件怎么运行,都下载好咯 就是不知道在DOS下怎么能让他运行 ,能指点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