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接地 帮我解决下

楼主(2008-07-26):
今天修了个 MS和和一些杂牌板子 刚开始不加电后检查开机电路正常 当我检查CPU供电时发现高端管的S级接地低端管D级接地后换管发现毛病还是一样,后检查电感接地.
供电芯片.管都换了.请问下一步检查那里呀怎么解决电感接地呀
cpu
芯片

网友:
CPU供电的小电容短路,PCB局部短路。。。。

网友:
我的天啊 10几快板子 电感全接地都是 北桥 和座问题

网友:
我同意(瑶山红叶)兄的方法,有一次我一块intel865主板上P43.0cpu,测量CPU供电阻值为01,但修好CPU电压部份还可以着机。后来拆CPU下来,再测量板时阻值就正常了,阻值为35。

网友:
拆了CPU再测下试试,不要一听万用表响就以为短路了啊

网友:
电感接地,说明电感处对地短路
两种可能
1:负载端短路,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2:电源侧短路,一般是场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了测量准确,最好把CPU取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