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07-26):
电池检测3v,拨掉电源检测跳线2.3v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小弟新手,希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
针生锈了吧????

网友:
把座子刮下,可能接触不好哦

网友:
目测锃亮锃亮的,去刮一下试试,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建议:

查RTC电路,没有其他异常故障吗!!!

网友:
已经刮过,没效果,关机之后,必须把总电源关掉,等cmos数据清空之后才能开机(不能装电池,跳线清空不行)

网友:
把电池座换了吧!还不行,跟下电池到跳针电路,把线路上的电阻电容都换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或IO芯片短路

网友:
就是cmos有问题,开机之一切正常,没有其它问题,会不会cmos坏了?

网友:
可能cmos电路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