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怎么修?

楼主(2008-07-26):
显示器有图像,但是在垂直方向中间位置有大约宽8公分的图像,不是垂直一条线,是有8公分宽的图像的,图像都被挤压在这个8公分之内。
这种故障怎么修呀?

网友:
应该是场电略出问题了

网友:
to:楼上,貌似楼主的话就是指的你说的

网友:
估计是行幅不正常了(楼上说的第一种),楼主说的是8cm一条竖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楼上,貌似楼3楼问得有道理。和楼主描述故障不清有关。

我可以理解楼主的故障为两种:
1.场幅正常,行幅不正常。
2.行幅和场幅都不正常。

我说的现象就是你图中的现象一,就是说,场幅正常,行幅不正常。

网友B:
场电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电略出问题

不可能是场电的问题。

网友:
那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看看行幅调整管TIP122坏了没,如果没坏看看关于它的供电电路顺线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