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SONY PCG-9J1P本本,加电指示灯亮一下就关了

楼主(2008-07-26):
今天接一SONY PCG-9J1P本本,加电指示灯亮一下就关了,没有图纸资料,不怎么如何入手?
另,谁有这机子的图,或可以参考的图也行。

网友:
能不用图纸就不要用图纸!
尽量手动查找!

网友:
电压都起的来没啊!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你把故障现象说的清楚一点被

网友:
昨晚拆开机壳检查,没有测到有短路的地方,看来还是对电路不熟悉,这本本的主板是DAOJE1MB8E2 REV:E。要是哪位朋友有这图就给一份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保护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闪而灭多是因为短路而保护了!

网友:
我对笑记本的主板还没有入门呢,现在我把主拆下来放在桌上了,谁可以指点一下如何维修?主要是加电电路。

网友:
笔记本的维修很多情况是没有图纸的
但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个就没法修,还是耐心点,开机前的工作条件有没有。
触发后是多大的电流才掉电的。你这样提问题,别人是很难帮助你的。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毛病的机器,等你的好消息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等 不到我的好消息了,因为顾客已经把本本拿走了 ,你还是慢慢检查吧,有了结果也给我说一下哟

网友:
哎,老机器弄起来很难啊!

网友(2008-08-26):
笔记本上的大电感都是电压测试点,可以先测量一下他们的对地阻值来初步判断一下,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