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液晶开机指示灯一直闪,不亮屏

楼主(2008-07-26):
DELL E173FPB液晶(明基代工)开机指示灯一直闪,不亮屏。我是修本的,液晶没搞过。高压部分估计有问题,是不是通病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是明基的通病!

一般都是因为发热引起的虚焊派生问题.

最常见的是C5707跟9204损坏,更换前还要记得检查,5705旁边那个无极性电客.

网友:
谢谢二楼,已经搞定,虚焊的原因

网友(2009-04-18):
请问是哪个地方虚焊了,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请说明一点!

网友(2009-05-24):
高压部分和电源部分  你久加焊就行了

网友:
明显供电不稳,查一查供电部分吧

网友:
c5707、9204坏了,还有12v过来的保险电组!

网友:
明基一般是C5707 ,FU9024   保险  虚汗

网友(2009-09-02):
5707 9024 还有高压电容。

网友(2009-12-31):
我也有台DELL E173FPB液晶开机指示灯一直闪.,找不到原因呢

网友:
我也有台DELL E173FPB液晶开机指示灯一直闪.,找不到原因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但是我的5707和9024以及电容都没坏,就是找不到问题,是不是管坏了

网友:
12v过来的保险比较容易忽视,如果9024  5707 保险  5707之间的电容都没问题,看看变压器及灯管有无老化不良。实在修不出什么东西,外挂高压条试试。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如12楼所说的故障现象一样的戴尔液晶,只是是没有FU9204的那种电源板的,用外置灯管试点发现只有一边灯管闪,一边都没亮,也没任何反应。至今都还没修出来。还有那位大虾有啥高招没?说说吧~!

网友:
高压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