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芯片232GE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8-07-26):
这个元件只标有232GE,下一行写有725R14,查不到它的资料,不知用GD75232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我就学学你的毫气了.

网友:
MAX232 202等...如果不是主板上的话,
如果是主板上的,任意

网友(2009-04-13):
不可以换.......

网友:
只要管脚数对,MAX232,202,HIN211等都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