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65时间正常cmos不记忆

楼主(2008-07-26):
inter865每次断电开机,都报cmos/gpnv checksum bad
press <f4> to run setup
时间日期正常,时钟晶振有电压
:)
各位劳神
进系统从官方下更新程序,刷新成功。问题解决。。。。。
[
]
更新

网友:
我来看看来了
这种情况可能是CMOS电路有问题你要好好查查了??如果你不会修的话,找个专业维修的人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见
可能是硬件的兼容问题吧,换根内存试试看?IDE数据线也不可忽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