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开机后瞬间有高压但又灭掉同时伴有继电器响声

楼主(2008-07-26):
先介绍一下故障机子的大概情况
       17 CRT 七喜的~ 应该是AOC代工.电路板上标有7klr
       开始的时候三无 现如今修成~ 开机能听见高压起来~但立即又灭掉~~
   这时测行管电压;行管C极电压有波动.52--82左右~

    同时伴随有继电器的声音:一吸一合;用的是TDA9116
     好多应该查的地方也都查过了.故障依旧~
      不知道现在应该从那入手~

网友:
查查上下阻尼管那线路上并的一个几十欧的电阻

网友:
断开行部分,让高压电路不工作.这时继电器还动不动作.如不动作.断开二次电源.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这时继电器是否还动作.如还动作.检查微处理器相关保护电路.如不动作,就要考虑一下是否是二次电源引起的保护.

网友:
   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理解.是保护了.是不是应该就停止工作了.可听见的就是继电一吸一合的声音.这一点我就理解得不太清楚了~~

 如果是二次电源.是不是应该从X射线保护查起~
 微处理器CPU 这个我还不清楚从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