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8P-G无核心电压

楼主(2008-07-26):
检测CPU12V供电正常,核心供电电压为0,北桥很烫,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电源芯片是ISL6556BCB.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现象吗?

网友:
下管短路了吧··你没测量阻止么?

网友:
断电测一下VCORE的对地值看看是否短路。估计是短了,北桥多半OVER

网友:
测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吧!下管,cpu坐,nb

网友:
谢谢各位提醒~~~小弟再去试试

网友:
量一下电感处的对地电阻吧
如果再加上北桥发烫,那北桥短路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量27脚有无电压,无的话PWM无法驱动,故障点就不在PWM
如有电压,量PWM,还有VCCVID有无出来.该板北桥是很烫.

网友:
LSDs思路很好
LZ照着图纸先测量一下吧

网友:
打下北桥看看对地 短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手按着很烫的感觉,这是正常的?

网友:
2路供电管正常不! 正常就换掉电源IC不行在换掉IO !   顺便查下北桥1.5跟内存南桥的电压! 电感短路就直接丢了吧! 记得要拆掉CPU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