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故障

楼主(2008-07-26):
客户发过来一明基15寸液晶, 开机测,发现屏幕刚刚显示BENQ 的LOGO画面时候就马上黑掉了,然后再亮,再黑,指示灯跟着一起闪, 按开关没用,关不掉, 拆机测其通病,未发现异常, 这种情况谁修过?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 ?是主控芯片还是MCU ?

网友:
你看下是否有发黄或其它偏色。。。拆下灯管看看。。。灯管是否是不良。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按键开关坏了,拆开测量一下,坏了的话换过好的上,这种故障我遇到几次了,都是换了开关健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主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不让按键板工作开机是否正常.不让高压板和屏工作开机是否正常.如还不正常.更换MCU.

网友:
benq前几年产品的通病 近60%是高压条坏了导致高压保护,看情况你这机子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换高压条吧,这个星期有10多台BENQ的LCD,大半是高压保护(和你的情况一样),其他都是坏屏,屏还是台湾HANNSTAR的TTL......

网友:
明基的通病,论坛里有很多这样帖子
都是高压部分的故障,2个5707 。22UF的电容等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发过来一明基15寸液晶, 开机测,发现屏幕刚刚显示BENQ 的LOGO画面时候就马上黑掉了,然后再亮,再黑,指示灯跟着一起闪, 按开关没用,关不掉, 拆机测其通病,未发现异常, 这种情况谁修过?具体是哪里出 ...

   能开机,说明液晶的开关电源部分基本正常;当出现BENQ的LOGO后马上黑掉,然后再亮,注意,明基的液晶不接主机时刚开机时,就是先亮LOGO大约3S后,再黑,大约五六秒后出现"无信号连接"的提示.楼主所说的然后指示灯跟着一起闪,可以说明故障是由于开机后引起的。同时开关无效,说明此时电源处于保护状态。能够引起电源保护的,就是负载短路。而电源的负载也就是驱动板,高压板,屏。起初能够开机说明驱动板是正常的,故障定位在驱动板和屏上面。对于屏的排查,可以拔掉屏线,再加电开机,观察是否有白屏出现,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白屏出现,说明故障是屏的原因引起短路;如果仍然出现指示灯闪,开关机无效,说明故障在高压板。
   那接下来就是如果维修高压板的问题了,当然对电源不是特别熟悉,可以直接更换高压板。

网友:
OK ! 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在修别的液晶,也没时间搞这个显示器,明天去了马上根据各位提供的思路来看看 ,修好的话 在这里公布故障原因!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用外接灯管试了一下,发现有个灯管外接后就不灭了,心想毛病找到了,于是马上就把那灯管换掉! 换好后,开机,过了一小会,就又开始那样闪了,这下头大了,在换灯管之前试了十几分钟都是好的,换了之后 没过5分钟就不好了,郁闷死了 ,这两种现象明显冲突了嘛, 后来我用手按灯管接高压条那个口子,发现又正常了,于是把两灯大口的那两个口拆掉 重新弄好,因为怀疑这里接触不良,弄好后 还是过一会就一灭一闪,于是高压板电源板全加焊,大电容换掉! 却还是老样子,有时候闪的时候拍一下也会好, 真的是头大了 ,看来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朋友你换了灯后现在是指示灯在闪,还是灯在闪,图正常不?

网友:
今天把板子全加焊一遍,把灯管接口也全加焊一下 今天拷机拷了一天  正常了
看来还是因为虚焊引起的

网友:
是了,楼主这台明基液显也是因为虚焊引起的故障啊!好累人!

网友:
明显是高压引起的保护造成高压部分不段重起

网友:
好的  谢谢  又长经验了!

网友:
开机后又关机有两个方面,1\看是否是高压保护,2\看是否是按键板漏电引起的自动关机,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