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8-15):
来自: 吉林吉林 来自 吉林吉林
USBC是近期非常流行的只针对移动存储设备的病毒,该病毒在主机的隐蔽性很强,一般杀毒软件通常不能把该病毒彻底清除;更可恶的是USBC对主机硬盘不会造成伤害,因此用户出事前很难察觉的,但当接入移动设备时就会立即中毒,轻的会使文件乱码,无法打开,严重时会提示"移动设备分区损坏,需要格式化"等等。在还能见到分区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杀毒,便会将感染病毒的文件一并删除,即使用功能强大的数据恢复软件也无济于事。
听说用一个叫Winhex的软件来检查然后再在DOS下对每一组USBC病毒破坏的扇区进行修复.这样才能把资料完整的修复出来。 |